ifix4.5与AB 5000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1.启动ifix系统时,突然弹出是怎么一回事?

等进入ifix工作台又弹出下面这个对话框,是什么原因?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13-08-19):
你未连接PLC实体吧?用RSLINX看看你的5000?或者IO驱动未启动?

网友B(2014-02-08):
如果是新出现的报警,是否可以恢复较早期的FBK文件,看下是否还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