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问题

楼主(2013-04-11):
请教各位   DN15的空气管道   压力在0.2Mpa   流量能有多大啊   建议采用什么流量计测量呢

还有  为什么横河插入式电磁流量计安装要求是在管道上侧插或是倾斜45度呢   为什么不可以在管道正上方安装呢?

网友A:
上电磁,相当于隔靴挠痒鸟 。。。。。。,

这样的小管径,上文丘里管,测得又准,又经济 。。。。。。。。。。。

网友B:
几方而已,像测量气体的一般都是倾斜45度的,或者网上安装,原因是如果往下安装容易积水等杂物造成测量不准,如果你选择DN15的如果不要求精确的话用转子流量计故名浮子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