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温变问题

楼主(2013-04-11):
请教各位  一体化温变在管道上安装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插深根据具体不通的管道口径怎么选择?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一体化无非就是既能现场显示又能远传到室内显示,你说的口径是什么,插深按照标准,你是法兰连接还是螺纹连接,一般都是在管道中心测温最准确。

网友B:
迎着流体方向45度斜插,插深一般在管道口径的1/2就可以。

网友C(2013-05-21):
                                                                                  螺纹式

                                                           法兰式

网友D:
这个斜插入,到底有依据不?假如垂直插入,又有多大的问题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斜插入,到底有依据不?假如垂直插入,又有多大的问题呢?

 偶认为,这个斜插是一种通常习惯性的做法,主要用在角型连接(直行连接斜焊)螺纹安装过程中的管道测温上,因为受制造限制温度传感器生产厂商的最短的传感器插入深度在50MM,而温度检测的要求最末端要在管道中心线附近,那么这个温度传感器只能安装在管径大于100MM的管道测温中,而现实使用中很多都是远远低于100MM的管子,而且要安装扩大径也非常不方便所以使用了斜插45度方法来演出测量插入深度,45度角相当于把插入深度变成管半径的1.5倍,这样温度传感器能够适应绝大部分测温环境。

此外斜插还考虑了管道介质流速较快内部温度分布梯度较窄的特性,想通过迎向插入来增大温度传感器的受温时间,不过这个问题是一种传统的考虑具体理论数据可能没有或者不全。

在一些管径较粗的管道中温度测温很多都是垂直插入的,起码在108的管子垂直插入的温度传感器就很多,管径在打更普遍了。

斜插一般是用在管道测温中,普通塔器测温都是垂直设备插入的测温接口,而法兰式安装的温度传感器都是垂直插入的,即使在管道测温中,很多很细的管道由于接口使用了法兰连接也是垂直插入,因为法兰连接通过法兰连接管的扩充已经能够满足温度传感器最短50MM过中心线的需求。

网友F:
测个温么,把温测鸟,测准就中呀 。。。胡插胡有理吧?

插深插浅,测值差别不大时,尽量插浅,,,插浅点安装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