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4.5与AB 5000问题

楼主(2013-04-11):
1.启动ifix系统时,突然弹出本节点不支持此功能,检查授权/密钥。是怎么一回事?

2.我们单位上位机一共有三台:其中一台是装有RSlogix5000的上位机与另一台RSlinx在通讯时好像是有冲突,如果两台同时打开ifix工作台时工作台监控画面弹出一个对话框(错误提示....未同节点建立会话,下边是跳过一个和跳过全部两个选项)。这又是什么原因? 求各位工控老手指点,小弟在这感激不尽了!

网友A:
应该是你ifix里面定义了一个节点,但是现在没通讯上,报错~

网友B:
主要还是看一下你的配置吧,三台计算机是都读取数据,还是就一个SCADA,剩余的两台做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