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数据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12):
小弟刚接触这个屏,如何从PLC中将VW100中的数据读到触摸屏上显示,给个具体的方法,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的问题太高深了,一般人看不懂啊。哪个屏啊,什么品牌啊,跟什么PLC通讯?

网友B:
在触摸屏中插入一个数据显示框,地址设定为VW100,设定一下小数点,数据类型等;

网友C:
看样子是与西门子的PLC连接的,照着2楼的做就行。

网友D:
参照2楼就好,其实很简单的,关联上地址,然后确定数据的类型。数据类型不匹配,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