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调速产品技术研究

楼主(2013-04-12):
磁力耦合器和变频器比较  磁力耦合器和液力耦合器比较 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A:
产品介绍
永磁涡流传动装置主要由铜转子、永磁转子和控制器三个部分组成(陆玉庚13795236441。一般,铜转
子与电机轴连接,永磁转子与工作机的轴连接,铜转子和永磁转子之间有空气间隙(称
为气隙),没有传递扭矩的机械连接。这样,电机和工作机之间形成了软(磁)连接,
通过调节气隙来实现工作机轴扭矩、转速的变化。因气隙调节方式的不同,永磁涡流
传动装置分为标准型、延迟型、限矩型、调速型等不同类型。
永磁涡流传动技术并非只是简单地利用磁体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它是
传动技术、材料技术、制造技术的集成。21 世纪制造技术不但将继续制造常规条件下
运行的机器与设备,而且将制造出极端环境下运行的机械设备,21 世纪制造的产品应
是符合节能和生态环保,与人友好的绿色产品,永磁涡流传动技术正是适应这一发展
态势应运而生的。随着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的不断出现,必将迎来永磁涡流传动
技术发展的新阶段。

1. 节能效果:25%~66%
2. 维护工作量小,几乎是免维护产品,维护费用极低。
3. 允许有较大的安装对中误差(最大可为 5mm),大大简化了安装调试过程。
4. 具有过载保护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完全消除了系统因过载而导致的损坏。
5. 提高电机的启动能力,减少冲击和振动,协调多机驱动的负荷分配。
6. 调速型可在电机转速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输出转速的无级调节。
7. .使用寿命长,设计寿命为 30 年。并可延长系统中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8. .易于实现遥控和自动控制,过程控制精确高。
9. 结构简单,适应各种恶劣环境。对环境友好,不产生污染物,不产生谐波。体积小,安装方便

网友A:
3、调速型磁力联轴器

    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①是和电机连接的导磁体,②是与负载连接的永磁体,③是一个控制器,控制器包括手动控制和电控两种。

工作原理为根据负载扭矩的大小,通过控制器调节两个转体之间空气间隙的尺寸,实现负载输出速度的控制。达到电机节能和提高电机工作效率的目的。

技术优势:

。优秀的节能效果,可以根据负载类型实现25%--66%的节能效果

。总体运行成本低,电机能实现更为平稳和渐进的柔性启动/停止

。各种负载可以实现精确控制与调节,精度达到0.1%;

。有过载保护功能,有效地保护电机。

。适应在恶劣的工况下工作,免维护。安装空间小,结构紧凑,安装简单。

网友A:
(陆玉庚13795236441

网友A:
几种调速装置的比较

 上海融德机电(陆玉庚13795236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