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200PLC与昆仑通泰、维纶通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3-04-12):
一、NA200寄存器与Modbus地址对应表(只需注意地址偏移)

二、昆仑通泰触摸屏与NA200PLC通讯

1、 驱动选择

2、 串口参数设置

3、 设备参数设置

4、 地址示例(不允许有0地址,否则整个通讯会有问题)

1只读10001只读数据%I0001
2只读10002只读数据%I0002
3读写00017读写数据%Q0017
4读写00018读写数据%Q0018
5读写02001读写数据%M0001
6读写02002读写数据%M0002
7读写4WUB0001读写数据%MW0001
8读写4WUB0003读写数据%MW0003
9读写4WUB5001读写数据%NW0001
10读写4WUB5002读写数据%NW0002
11读写4DF0101读写数据

%MW0001

%MW0002

12读写4DF0103读写数据

%MW0003

%MW0004

三、维纶通触摸屏与NA200PLC通讯

1、驱动选择及串口通讯参数设置

2、地址示例

>>%I0001

>>%Q0001

>>%M0001

>>%MW0001

>>%NW0001

网友A(2013-12-02):
真正要完成昆仑通态与南大傲拓的组态,上面的“NA200寄存器与Modbus地址对应表”(只需注意地址偏移),也得用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