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PG问题

楼主(2013-04-12):
PLC发指令J3伺服点动运行,10PG上的FP和RP灯亮,但是J3伺服放大器P下却没有数据变化,马达也不动,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FP和RP等亮是不是说明10PG有脉冲串输出了?脉冲采用正反脉冲串,差动电路。如果有脉冲,为什么放大器没有接收到?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1PG的脉冲输出有了,那就估计得看一下放大器这边的问题了,看一下脉冲禁止信号,急停信号,限位信号和伺服ON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B:
电机不转有很多原因的

你可以先JOG 看看有没有问题

要是不动的的话可能,接线线,参数设置等等都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