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专家指点下?

楼主(2013-04-12):
我单位的办公楼总漏电开关,每天中午总是跳闸,(要是漏电的话,应该是送不上,可是也能送上,但也许一天或者好多天不跳。)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流不稳定,波动性;建议换一个同规格的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漏电开关质量不好,中午负荷比较大,温度比较高,就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漏电开关质量不好,中午负荷比较大,温度比较高,就跳了

网友D:
中午时候,莫非有员工偷偷使用电锅之类的开小灶。

网友E:
可先看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跳闸(据说明像是过载跳闸);

过载跳闸的话,可查一下负载情况、或开关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先看是漏电保护跳闸、还是过载跳闸(据说明像是过载跳闸...

 支持这个观点。总漏保是300mA动作,属消防系统的,不会这样经常动作。

网友G:
开关质量很是坑啊 上次买一次品开关经常跳 还坏了个服务器 那个伤心啊 去五金店直接骂老板一顿 给我换了个好的 他也没敢说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东西怎么进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中午时候,莫非有员工偷偷使用电锅之类的开小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