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对浮点值得索引问题

楼主(2013-04-12):
威纶通的索引寄存器对浮点值得索引问题,因为浮点值占用两个16位的地址,所以对于索引寄存器来讲,必须乘以2才是正确的显示地址,那么这样的问题除了写脚本乘以2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地址和PLC地址如何对应问题啊;

好像MODBUS协议时候屏和PLC地址之间是一种偏移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不是地址和PLC地址如何对应问题啊; 好像M...

不是的,我用屏做工艺存储功能,大概预设10个工艺,将当前工艺通过索引寄存器存储到对应的寄存器中,可是当前工艺都是32位的浮点值(设备工艺需要浮点值计算),索引寄存器好像只有16位的偏移,所以我必须额外地写宏来修改索引寄存器的值。

网友B(2015-01-13):
威纶通有32位的索引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