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空压机并联求助

楼主(2013-04-12):
一台螺杆机一台活塞机怎么并联使用?

网友A:
以后买我的我就告诉你  15903685383

网友B:
并联是指的什么并联?

气路并联还是电路并联?

要求打到多大压力?

如果是因为压力太高的话,估计是电路并联,气路串联。活塞机打到Xkg压力送到螺杆机,然后螺杆机从Xkg压力再打到Ykg压力送到气罐去。。。

瞎猜的哈,不对也正常。

网友C:
风管并一起就用咯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机,我们就是把风管并在一起的。

网友E:
气并网的话建议在各自出口安装一个单向阀

网友F:
 怎么并联,直接将两个空压机的输出气管接到一起不就并联了吗? 简单

网友G:
必须通过单向阀并联,道理跟开关电源冗余备用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机,我们就是把风管并在一起的。

我们也是这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机,我们就是把风管并在一起的,但是压力不好控制,一台的压力到了就停机了另一台就算压力调到一样也就不停机,导致温度过高而停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

如果用压力控制的方式不能同时控制2台启停的话。

就把电气回路控制线路串在一起。

考虑到同时启动的启动电流过大,

中间可以加装延时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

不能平等对待。

XW:谁个高人一等?

东方:那就随你的便了。

XW:比如一台功率较大的为主机。

东方:好的。首先启动功率大的主机,同时检测储气罐压力。

XW:多半是气压不足啊。

东方:那不一定。如果负载轻也可能够。那就一台主机对付得了,不用并机。

XW:不并机不用你说。负载加重了肯定是不够的,怎么办?

东方:启动第二台。注意第二台不用气压控制,改用限载控制在一定的负载量,不要过载即可。

XW:那气压有谁控制呢?

东方:还不是主机来控制嘛。因为单用主机功率不够,那小功率的那台辅机就让他工作,不用控制,主机控制就行了。

XW:会不会那台辅机如七位数牧马人所说,“就算压力调到一样也就不停机,导致温度过高而停机了” ?

东方:这个不会,因为辅机是限载保护的,即使一直不停机也不会温度过高。

网友L(2013-07-16):
由气压低的压缩机控制启停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是2台螺杆...

网友N:
排气管通过单向阀连接,活塞机压力上限高一点,螺杆机上限压力调的低一点,相差0.03-0.05MPa,下限压力螺杆机稍高于活塞机,这样活塞机连续工作,螺杆机调节压力和气量。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的...

 回答很有内涵啊,小弟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