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怎么做小窗口?

楼主(2013-04-12):
请教大家,这个小窗口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A:
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画面。你看似一个弹出一个小窗口,实际上是在原来的画面基础上又加了一个小窗口形成了一个新的画面,点击的时候已经转换到另一个画面了……

网友B: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函数意义:显示子窗口。

值:字符型,如成功就返回子窗口nn表示打开的第n个子窗口。

值:参数1:要打开的子窗口名。

参数2: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

参数3: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

参数4:整型,打开子窗口的宽度。

参数5:整型,打开子窗口的高度。

参数6:整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

0位: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是否菜单模式,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

2位: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

3位: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

4位: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此功能用于鼠标打开的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此时鼠标位于窗口之外,则在窗口对中显示子窗口

6位: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iHeight的值。

子窗口的关闭办法:

使用关闭窗口直接关闭,则把整个系统中使用到的此子窗口完全关闭

使用指定窗口的CloseSubWnd关闭,可以使用OpenSubWnd返回的控件名,也可以直接指定子窗口关闭,此时只能关闭此窗口下的子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

 谢谢了,会了,就是用的这个函数,

网友C:
    我菜鸟!

  想请问一下,触摸屏做的画面,是用什么软件做的,是不是先在电脑上做然后在下载进去的!

   只在电脑画面上做过WINCC,对这方面是小白!

    还请详解!

  万分感谢!

网友C:
可以把软件发给我吗?

  309974630@qq.com

网友D(2016-09-17):
上面的参数2-6怎么定呀,我怎么定的老是没有那个窗口。

网友E(2018-01-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支持一下

网友F:
这是涉及子窗口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