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

楼主(2013-04-12):
WinCC_flexible_2008_SP4安装时提示:

不能安装SQL 2005

哪位大侠帮忙下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电脑以前安装过WinCC_flexible_2008旧的版本吗?我以前用的是SP2卸载了装SP4的时候也是有错误,没办法只能重装系统了。

网友B:
你是安装在根目录下的吗?

网友C:
安装文件是不是在根目录,还有是不是原来的安装文件没有删除干净

楼主:
没有装过其他版本的软件,安装文件是在根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