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问题啊

楼主(2013-04-12):
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啊,现在要做(买)一套摄像监控系统,用于监控氩弧焊在焊接时的焊道,焊枪有没有跑偏等等,由于氩弧焊焊接时的弧光非常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要怎么摄像监控才能监控,而且不受弧光的影响,要达到焊接时能看到焊接现场变化,没有焊接时也要能看到现场的变化,本人使用过滤光片,没有达到要求,有没有这样的监控系统,最好有厂家名称,设备型号等等,如果有给我很大的帮助,积分可以再加,谢谢。

网友A:
用特制的热成像应该能搞定,设定一下成像的温度范围就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特制的热成像应该能搞定,设定一下成像的温度范围就可以...

   同意,还有就是用耐高温的摄像头采集系统

网友C:
要达到焊接时能看到焊接现场变化,没有焊接时也要能看到现场的变化-----把滤光片安装在气动装置上,控制与氩弧焊焊机触发同步,焊接时滤光片落在镜头前,息弧是滤光片离开镜头------

网友D:
得用专用的高温摄像头才行啊

网友E:
热成像感觉不太好,如果不知需要的正确路线的话,热成像只能是知道实际走的位置。感觉还是得从滤光片方面下手,不过我也没什么经验(根据以前做锡波分析的点点经验,感觉做得话,因为弧光,整体亮度增加,所以二值化处理时,反倒目标分析应该i不会清晰了,所以需要使用攫取某个值下面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用滤光片应该也可以,不过听说这个选型是门大学问),你可以咨询下基恩士的,他们应该可以帮助你的!

网友F:
没搞过,不懂。过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成像感觉不太好,如果不知需要的正确路线的话,热成像只...

热成像不是很了解,现在用的是自动变光滤光片放在摄像头前面的,客服用了一段时间,现在问题是摄像头没有全新的清楚了,灰尘清扫后还是一样的,我在想是不是CCD感光芯片上的感光元件由于强光已经局部损坏了,谢谢,现在就去询问一下基恩士。

网友G:
用远红外温度监测,我们目前普通的可以检测560°,我们做过最高的温度是1200°,这个需要换filter,光filter价格就很贵,我的电话是:13817143079

网友G(2013-07-01):
cognex合作伙伴,QQ:269897698,电话:13817143079

网友H:
天津翔鹤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机器视觉十余年

www.tjunyc.net

QQ:1420921459

网友I(2013-08-06):
呵呵,这个应用环境不算复杂哈,基本上每个品牌都可以达到你的效果,只是你的实际应用环境,不把现场环境说清楚有哪些干扰,这个不能只是从硬件上分析,要软硬件结合分析哈,给分加QQ(1522264915) 我就告诉你主要需要从硬件和软件算法哪些方面考虑这些问题

网友J(2014-04-23):
杨雷 (lei yang)
深圳市优纳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A4栋1001室
电话:0755-21535858传真:0755-21535868
手机:18325397627
邮箱:lei.yang@unic-tech.cn

网站:www.szunic-tech.com

网友K(2018-02-24):
可尝试使用红外相机,可以在高温情况下处理,可以检测500到10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