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八十九期-压力表检定装置的配置

楼主(2013-04-12):
        压力表属于强检计量器具,请根据您的现场情况,阐述您单位压力表检定装置的配置,并分享您在压力表检定方面的宝贵经验。

本擂台为2013年第五期周擂台,自本日起开始,至结贴为止,至少有一至二周的时间。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若干名:50积分。

网友A:
压力表、温度计校验是每年都必须检验的项目,重要的得压力表及温度计要定期校验,以免不准和二次表有偏差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校验一定要有精度高的设备,我公司用的有电子的和液压的。校验人要取得证书,校验后要写明校验人和启用日期和到期日期,以便下一次校验,校验时要注意安全,有些压力表用的时间长加上腐蚀严重,里面弹簧管可能出现腐蚀严重现象,校验前要检查好,做好劳保防护的穿戴。以免伤害人身。由于高温高压设备一定要保护好。

下面是简单的校验装置,活塞压力计,现在用这不多了,用电子的了。

网友B:
        我们单位用的 压力表自动检定装置是FYYL—25A型的,可以对一般压力表进行检定的自动化检定装置。
         本装置的特点是自动加压、数据自动读取及自动处理,按照规程完成一般压力表的检定工作,使检定过程更加简单和易于操作,改变以往效率低下的手动操作方式,使压力表的检定科学化和规范化。
    FYYL—25A压力表自动检定装置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1.活塞液压源、电动推进系统及控制器组成的自动加压系统;

2.精密数字压力计;

3.计算机、打印机、数据采集处理及反馈控制软件组成的检定系统。

         本装置既保持各个系统相对独立功能,亦可发挥计算机自动数据采集、处理、传送、存储和文档管理及自动生成检定证书等功能。

网友C:
   在以前的一个单位用到的压力表为:扩散硅压变(0~5MPA内)准确度等级为0.5级、差变((-10)~(+100)KPA内)准确度等级为0.25级和0.075级、指针式压力表(-1~0KPA)及(0-6MPA)准确度等级为1.6级。

    因此标准装置有如下几个:

   1、二等活塞式压力计(0.1-6MPA)准确度为:0.05级

   2、气体活塞压力真空计(-100~250)kPa 准确度为:0.05级

    3、台式万用表5.5位分辨率,可以以0.015%的基本V DC精度测量电压、电流。带DC24V馈电。

4、环境温湿度计

5、自已做了个EXCEL格式的检定记录单,把正反向行程检测中标准压力值及测量电流值(带显示的增加显示压力值)自动计算出相应的准确度及重复性误差。格工中有相对应的编号,每次检测上有日期,每月将表格中所有压力表筛选一次便可看到哪些快到必须要检测的时期。到时再针对的检定。

网友D:
我们单位设置计量员,负责安全阀,压力表,温度表,电子称等计量校验工作,我们负责安装拆线工作,所有设备一用一备,过期无效,不能生产,很严格,投入很高,安全第一!

网友E:
我们有时候安装设备会遇到类似的压力设备:一般要检测这些数据;

  1) 实时检定装置的压力值和动态工作情况。

  2) 设置和修改参数。

  3) 实时获取现场数据,根据检定规程的要求,处理和保存数据。

  4) 自动填写检定数据表,打印检定证书。

有的数据是人为检测,有的是外界设备检测;

网友F:
我们单位的压力表使用的比较多,单位有一个实验室,可以测量不同的仪器、仪表。在压力检定这方面,我们使用的是今年才购进的一台SPMK2002型智能数子压力检定仪。如图:

这种仪器具有多量程压力测量、电量测量及直流24V输出,能自动压力模块,主要用于校验压力变送器,普通和精密压力表和其他类压力表。过RS232标准接口可联机校验进行数据处理、打印检定记录及检定证书。

不过,在测量时,我们要注意不要太振动,特别在搬运仪表的时候,要轻拿轻放,我想大家也都会注意的。环境和干湿度没有太高的要求。

网友G:
参加的人较少,偶来顶一顶。

压力表的检定就是压力表的校准,只不过这个校准要出具合格证书,属于正规的压力表登记检定的操作。

压力表的校准实质上就是压力表的压力比对,通过精度比被校表高较多的压力检测表(压力表、压力传感器、砝码)的压力数值作为压力源的压力值(压力真值),与被校表的压力检测显示值进行比对,然后求出被校表的误差大小,与表本身所标注的精度、误差做比较看其是否超出这个范围,如果超出压力表就是不合格的压力表。

普通的压力校准不但从事上述工作还会对超出误差范围的压力仪表进行调整尝试,使其回复原来的误差精度等级,让其能够使用,这个基本上是校准加维修的工作。压力表的检定只从事上述的压力仪表的校准精度等级判断工作即出具合格证书,对于超出误差范围的仪表不进行维修。

压力表的校准设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压力发生器,即压力校准过程中产生可控压力的设备,也可说是压力源,这种设备形式多样,有手摇活塞式,有压杆式的,有电动式,有打气筒气压式,校准氧压力表还有禁油的压力发生器。

2、标准表,根据不同的校准设备和校准表性质分为多类,校准不同的压力表一般使用标准压力表,校准标准压力表使用标准砝码,如果校准压力容器是自动校准设备其标准表可为标准压力传感器+多功能压力校验仪。

3、各种校准附件连接件,比如连接管、各种针型阀阀换向阀、油杯、压力仪表安装连接部件、底座等。

4、通常这几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设备,看做一个标准校准设备,其本身具有整体的精度、误差等级。

压力校准检定还需要数据处理系统,就是压力校准过程中每个点的被校表压力数值和标准表的压力数值进行记录和比对,最后出具误差和精度等级。这种数据处理通常分为两类:

一类是人工处理,即是人工记表,然后人工计算,最后出具校准数据,此种方式是传统的人工校准方式,校准过程较长,校准精确度和效率都不高,一般用于普通的现场压力仪表的校准。

另一类是自动校准过程,所谓自动主要是校准数据比对工作自动进行,校准数据处理和合格证书自动生产,这个主要使用与带标准压力传感器+多功能压力校验仪中,其校验仪通过总线把数据传入电脑中,通过压力校准软件中的压力表校准表格自动记录和处理数据,最后出具合格证书,此种方法即可用于压力表校准也是压力表检定方式,其效率和精确度都很高。

网友H:
我们还是传统的检测方式。有一个小型计量室。配一名检测人员对公司的仪表进行检测与校准。使用活塞压力计。对表准仪表定期送检验机构校定。对强制性仪表按规定送检。建立仪表使用记录。

网友I:
       1.活塞液压源、电动推进系统及控制器组成的自动加压系统;

       2.精密数字压力计;各种校准附件连接件,比如连接管、各种针型阀阀换向阀、油杯、压力仪表安装连接部件、底座等。

      3.计算机、打印机、数据采集处理及反馈控制软件组成的检定系统。

网友D(2013-05-13):
1.压力表有证书,没有证书也要有校验报告。2、关于校准周期,按照器具上和证书上要求的进行二次送检及后续送检就可以了。一般来说,首次送检距离二次送检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越往后间隔时间越短。3、减压器上的压力表是要跟减压器一起检定的,不能查下来只检定压力表。4、压力表的一般检定周期为1年或者半年,特殊需要和要求的生产工艺上有一个季度或三个月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刘阳和       OLDPOLICE
从未被超越         从未被超越
ZHUMINGC         朱明春
jiaoanpeng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爱学习爱讨论   安徽爱学习
三等奖4名:50积分获得者
 chuansh5410    平常心心常平
zxh_3000           银光人生—华
AQD008            AQD008 -----王者之师
好运常来           好运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