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台75KW变频水泵和2台35KW直接启动水泵需配多大容量(功率)的柴油发电机组?

楼主(2013-04-12):
有4台采用变频方式启动的75KW水泵和2台采用直接启动的35KW水泵,额定电压均为380V;它们的启动顺序是采用顺序启动,即第一台启动后当水压达不到要求时第二台才启动……(先变频后直投),高峰时期这6台均需投入工作,低谷时只有2台变频泵投入使用,现需1台柴油发电机组用于停电时作为应急电源为其提供电力,请问需多大容量(KW)的柴油发电机组才能满足要求(如何计算)?

网友A:
水泵电机总功率为370kW,估计怎么也得选500kW的发电机,看看发电机的选型吧,选则高于500kW的。

给你推荐一份资料,我没按那个计算,估计差不多,你计算一下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3673_1.shtml

网友B:
一楼的回答可以采纳

一般要选多出30%左右。

网友C:
75KW的是选用变频器启动的,理论计算值370+75=445KW,因此选用450KW的发电机组最为经济运行!而且平常大多数时间不可能全部投入运行,发电机组运行在不低于60%负载最为经济,选用大功率发电机组纯粹是多耗费燃油污染环境,对绿色环境是一个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