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c的数字量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04-12):
上面是312c的接线原理图,我现在想用输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13和20之间是电源,我的接法是13接24V的电源正,20接24V的电源负,14接到负载上,我这样接了以后,我控制的是一个灯,这个灯就一直亮,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把,没有人愿意告诉我么?

网友:
貌似没看出什么问题,灯一直亮是程序一直有输入吧。。

网友A:
楼主这样试试,13接电源正,20电源负极;指示灯(直流):正接----电源正,负极接---PLC输出14通道;

楼主:
我现在把13断开,灯还是在亮,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应该比较简单的事情,怎么好像现在弄得好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