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哒哒哒响!!!

楼主(2013-04-12):
   设备采用的空开下面有一个主回路接触器,型号为施耐德的LC1-D80Q7C(380AC),接触器下面接了一个小空开和相序继电器,打开钥匙开关,按下电源按钮后,主接触器哒哒哒快速反复的响,已知相序正常,三相380电压输入正常,后续负载已通过相应空开全断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后面的负载不敢往下调试啊。

网友A:
还是换个接触器试试。

网友B:
个人认为接触器衔铁有垃圾或者短路环断裂。

网友C:
拿个螺丝刀使劲顶顶,应该是吸合不稳,

网友D:
在接通接触器时测量接触器电源电压,看看电压是否往下掉,是的话看看那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接通接触器时测量接触器电源电压,看看电压是否往下掉,...

主接触器哒哒哒响,吓死人了,不敢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接触器衔铁有垃圾或者短路环断裂。

有办法测量接触器是否有故障吗?比如说短路环断裂或有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接触器衔铁有垃圾或者短路环断裂。

有办法测量接触器是否有故障吗?

网友E:
有可能是辅助触点动作不到位,你换个辅助触点试试;

还有就是线接错了,导致接触器的线圈电压达不到额定值,造成不能可靠吸合。

是不是线圈380V接成220V了,你再查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在接通接触器时测量接...

先把表笔放到接线端上,在打开电源开关,一两秒即可判断是否有掉电压

网友D:
如果接触器有自锁回路,看看否是接到了NC点上面了;如果是两个接触器有互锁回路,那看看NC是否没互锁另一个接触器而锁了自己

网友F:
换个试试

有没有污垢??????????????

网友G:
控制部分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断电好好检查下。不排除别的原因。

网友H:
应该是接触器线圈不好。

网友I:
以前经常遇见的,主要是接触器里边有垃圾,线圈不能完全闭合

网友J:
个人认为接触器衔铁有垃圾或者短路环断裂    衔铁吸合不好吧

网友K:
单独给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看它吸不吸?

网友L:
应该是接触器内有垃圾没吸合不好,如果是点动的迅速点动个3,4次就应该能好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在接通接触器时测量接触器电源电压,看看电压是否往下掉,...

网友N(2013-06-12):
1)控制线路是否虚接;2)接触器衔铁是否有污垢 3)三相主触头接触面不平

网友O:
浙江地区账期求购全新库存积压美国AB 罗克韦尔低压电压 AB开关 接触器,AB行程开关 按钮等 100-B180N*3,100-B250N*3,100-B300*3最好线圈电压是110V的,有货的朋友联系我:15805876438或者加我QQ:445772180,谢谢或者二手拆机成色达到9新左右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