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用在起升(安川)怎么选制动单元和电阻需要几个

楼主(2013-04-12):
55KW电机(安川)怎么选制动单元和电阻需要几个

网友A:
如果系统的机械惯量不大,可按电机额定电流的1/4-1/3选电阻,既25A-35A电流。700/25-35=20-28欧。

如果调试中觉得刹车还慢,可再并联电阻,不过制动单元要有电流余量。制动单元选70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