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放大器不能点动运行

楼主(2013-04-12):
MR-J3放大器接线号好后,EMG信号为ON,LSP,LSN通过参数设置屏蔽,在运行点动运行时,就是D-01。按UP DOWN,伺服电机没有反应,就是不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修改参数的,试运行模式下,UP   DOWN  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修改参数的,试运行模式下,UP   DOWN  才有用。

 需要修改哪些参数?能具体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