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安全继电器怎么用的

楼主(2013-04-12):
像示例1,不知道K1是怎么动作的,无法往下分析。望用过的人指点!

网友A:
  这是老款的 PLIZ的安全继电器, K1 当你上电时通过工作吸合

网友B:
K1 当你上电时通过工作吸合

网友C:
这个输出组数太多了吧,我现在用的最多3开1闭,已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款的 PLIZ的安全继电器, K1 当你上电...

 K3    不吸合,K1怎么会得电呢?

网友D:
通电复位后K3常闭点先断开,前面三个常开点导通,在K3延时断开的设定时间内K1K2必须导通,然后K3断开,正常工作,如果在K3规定的时间里K1K2未导通即K1K2不能不能得电,K1K2的触点就不能自锁,安全继电器便不能输出。

  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是皮尔兹早期的安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