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运行信号但没有运行频率

楼主(2013-04-12):
思耐特变频器和plc ,有通讯控制。为什么plc有输出,变频器也有运行信号,但没有运行频率输出?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调速信号给了吗?

网友B:
调速信号给了吗?

    输出启动的频率给定了吗?

网友C:
“变频器也有运行信号,但没有运行频率输出”?检查下变频器频率参数是否设置。

网友D:
频率指令来源设定为什么?通讯,模拟量,还是面板,然后再去查这些信号给定多少。

网友E:
转到监视,看看频率给定值是多少

网友F:
没搞过,不懂。过来学习的!

网友G:
变频器启动了,是不没有给定信号啊!检查一下吧!

网友H:
变频器一般都有启动命令和速度给定,是不是没给速度,或者速度给定参数没有链接到通讯

楼主:
变频器是及输出是没有故障的。是否是通讯有问题?还是其它故障?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触摸屏设定频率也正常,假如是通讯故障应怎样查?

网友I:
以前遇见过,就是因为变频的信号没有给,查一下变频器内的参数设置,是否设置的PLC输出调频、、、、

网友J(2014-09-27):
频率没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