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T的罐子装4个称重传感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3-04-12):
如题,环境温度50度,有哪位打下用过比较稳定,性价比高的推荐下,另外如何校称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这个称不算大,用哈斯勒,或托利多的都行,校称的问题也好解决,可以人工挂砝码,或者使用气缸挂铁板的方式在线自动效验,技术都很成熟。

网友B:
这种有很成熟的技术了,我们公司用的30T的,还可以

网友C:
选25T的传感器4个即可

网友D:
用一个传感器就可以呀!浪费呀!还增加故障率。

网友E(2013-06-05):
可以咨询一下东方神箭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他们是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F(2013-10-15):
1.6*(50+罐自重)/4=传感器量程,比如1.6*(50+25)/4=30T,就选择量程为30T的传感器,如果计算出的数据选不到相应量程的传感器,就提一档选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