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选型问题

楼主(2013-04-12):
我这边有个要控制4轴的控制系统,fx1n能行吗?需要哪些模块?3u会更划算吗,需要选哪些模块

网友A:
1N的主机做两个

3U的3个

多了加模块

网友B:
打电话给供应商呀,看看价钱就知道了。那用得着问。

网友C:
如果是4轴,得选用3U了,3U本体只有3轴,不过使用脉冲扩展板可以支持4轴的,单从性价比来看,选欧姆龙的CP1H相对要划算一些,具体看你对两种PLC的熟练程度了。

网友D:
要看你的控制要求了,有没有插补功能等等

要是没有插补的话 ,就买个FX3U 的PLC 加一个1PG

就可以了要是有插补功能的话 ,那你可以去雷塞,买个4轴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