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好坏的检测与判断方法

楼主(2013-04-13):
一、如果检测交流三相电机的好坏

  1、摇表摇,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烟台电机维修)。

  2、万用表测:测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应该是差不多,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但是不能三相都为0欧,除非你是特别大,如50KW以上的电机!记住如果是调速电机的6个端子阻值可不一样哟!

  3、检查轴承、风扇,一般缠电机就让全换了!因为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的哟!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50%,有时电机空转电流还为零哟!

  5、电机额定电流运行时,是满负荷运行,输出功率基本为100%。运行电流小,说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是轻负载运行。

楼主:
二、如何检测交流单相电机的好坏

  用500V兆欧表测量电动机绕组与外壳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0.5兆欧;用万用表测量绕组各引线,没有断线;上述都符合要求,电动机就是好的。

  检测电容器的好坏用指针万用表方便些(也有带电容档的数字表,可直接测量)。

  将万用表拨到1K或10K电阻档,测电容器的2个引线,表针快速向右偏转后慢慢回到左侧电容器是好的;始终偏向右侧说明电容器被击穿了;指针不动则电容器内部断线或没有容量了。用这种方法只能判断电容器的好坏.

楼主:
 三.直流电机的好坏

  先看看有无断线,测测电阻是否正常。

  如果是有刷直流马达的话,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直流电是否正常。

  如果是无刷直流马达、并且三相引出,可以让转子旋转,用万用表测输出的交变电压是否正常。

  输出电压大小和转速成正比。

网友A:
不但初学者感谢楼主,作为老电工代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