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小数的数值显示

楼主(2013-04-13):
最近用台达PLC+04AD和文本实时控制和显示位移量(带小数),总是不能如意,不是控制出错就是显示不对,请各位达者指点指点给点思路吧,不尽感激了。

网友A:
小数点,指的是显示格式、还是二进制浮点数?前者就是虚的,后者却是真的。如果你需要研究浮点数,很费时间和精力(需要参考大量的文献和资料)!台达PLC支持浮点数运算和转换指令。

楼主:
AD模块同时输入两路信号,PLC同时检出两路数据及同时运算比较不知有冲突没?
不知是否用十进制浮点数用于显示监视,但小数点位实时变动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B:
浮点数就是浮点数,十进制数就是十进制数,你所说的那些肯定可以,我就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应该先理一下你的头脑,先不急,出去转转再回来想,请先看看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模块同时输入两路信号,PLC同时检出两路数据及同时...

输入接不同的通道有什么冲突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不如把具体的情况将出来帮你做了。

AD输入的数据,利用DEBIN变换一下,在计算不都是小数?》至于小数点,自己定义需要小数点后几位,在文本上设置下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