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机器报警:z轴停止,检测不到运动

楼主(2013-04-13):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

机器报警内容如下:

Z axis is stall,(no motion detect)

我们机器是自动压接机,3轴定位,在压接某些连机器的时候,z轴会报警,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大概是哪里出错,硬件还是参数设置有误,

另外,这个报错的连机器换到其他的机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机器肯定有问题了,可能硬件可能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这个问题出现好久了,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码线先。。。

z轴停止,检测不到运动 。。。

检测运动反馈都是编码器反馈的。。。。

检查编码器。。。编码线。。。以及对应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编码线先。。。z轴停止,检测不到运动 。。。检...

谢谢,已经在测试中,希望能ok

楼主:
测试未通过,还是有报警,咋办,

我调了加减速时间,降低了运行速度,还是不行,望高手帮忙,多谢

网友B:
仔细看看你的参数,可以Z轴设置参数问题

网友C:
Z轴是一直不动,直接报警,还是动起来报警,你那只有一台机是这样的,还是几台,一般你每一台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是编码器线接错的话也会报的,不过它是一开机就会的。你这个太模糊了,帮不了你,

楼主:
6台机器,参数基本是一样的,只有这一台在压接某一个产品的时候会报警,其他机器压接正常,Z axis  stall,(no motion detect)英文报警的原文是这个,我不知道我该理解z轴停止,还是z轴堵转,因为在压接一个产品的时候,机器的速度会很慢,压力又很大的时候,如果压力没报警,堵转也可能出现吧,还有就是直接压坏了产品,

网友C:
建议问一下你们的工程师,用PLC他监控模式看看,z轴有信号没,如果没问题,你把伺服驱动器恢复厂设置,在设参数,试一下。

楼主:
不是plc控制的,老外的十几年前的产品,电脑加控制卡,完全没法搞啊,厂里的工程师也搞不懂,供应商现在也没这机器的资料了,

网友D:
这个不到现场很难判断,虽然我们是做控制系统和运动控制卡的,自己可以试着拆别的机器的控制卡过来,还有Z轴驱动器,等逐步排除,这样就能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