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法国伯纳德技术电动执行机构

楼主(2013-04-13):
引进直行程

引进多转型

引进角行程

引进总线型

引进智能型

概述
引进法国伯纳德公司新一代先进技术,具有多种保护功能和多种控制方式,分为角行程、直行程、多回转系列,百种以上规格,控制主板不断升级换代、新品倍出,最适宜现代工控需求。
已广泛应用于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中,受到了用户的普遍赞誉。
同时,我们在帮助用户将?DKJ和其它品牌的执行器更新换代成引进系列产品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技术和现场经验。
?
引进系列特点
1. 引进的新一代智能产品
我公司BELL、SD系列产品是引进法国技术,国内组装生产,关键元件原装进口,生产过程全部按照法国公司工艺技术要求进行,性能价格比优于原装产品。该系列产品结构紧凑,重量轻,功能完备,每小时启动次数达g 一千两百次以上,强大的逻辑控制电路,特别适用于自动化率高、动作频繁的工况。

2. 断信号保护功能
当信号意外中断时,或当输入信号低于3mA时(视为断信号),执行机构可按用户要求设定停在全开、全关或保持原位上,并具有供报警用的输出接点。
3. 双向过力矩保护功能
阀门在开、关的正常运转中,由于意外原因阀门卡死,使电机堵转超过额定力矩时,该机构自动切断电源,电机停止工作,保护主机设备不受损坏。同时发出故障报警信号,提示操作人员。
4. 机械、电气双限位行程保护功能
当执行机构输出有效行程超过设定行程时,该功能起作用,保证不超出上下行程的两个极限位置。
5. 自动切换功能
执行机构可实现“远方自动/远方手动/就地”三种状态切换,并具有现场电动操作、现场手轮操作功能。
6. 正反作用转换功能
控制板程序具有正反作用转换功能,适合现场不同需求。
7. 动态电制动功能
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控制板程序具有动态电制动功能,防止电机惯性惰走,保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8. 双重保护功能的、高性能伺服电机
电机均带有过热、断相保护功能,当现场出现意外,该功能将有效的切断电机电源,双重保护主机设备。电动机具有良好的伺服特性,频繁动做不发热。

9. 多种控制方式
A.可接收标准电流信号、无源接点信号及总线信号。B.可接受多种电源电压控制。
C.可实现调节型,开关型,机械电气分体型控制阀门。
10. 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控制板主要芯片采用进口产品,性能稳定,使执行机构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输入输出信号采用屏蔽导线。
11. 固态润滑油脂确保设备任意角度安装
减速机内部采用固态高品质润滑油脂,执行器可任意角度安装,长期润滑不泄露。
12. 相序保护功能
可选相序自动纠正功能、缺相、错相保护功能。
◆ 电子式系列
输出位移精确定位,整体比例调节型将放大器、位置发送功能集中在控制板中,实现真正一体化,接收4--20mA信号,输出4--20mA信号。
◆ 总线型系列
具有PROFIBUS-DP通用总线接口,双向数字通讯功能,操作人员可只在控制室中对现场进行控制、远程编程、功能组态、在线监测、故障分析,操作维护。更具先进、方便、可靠的特征。
◆ 智能型系列
A. 控制部分采用先进的CPU(微处理器)进行智能控制。
B. 采用先进的红外遥控技术,在无需打开执行器箱盖的情况下,通过显示窗口就可以进行人机对话,实现各种参数的设定与调试,并自动保存,再次通电后自动寻检,采纳原设定的参数。
C. 高亮大数字显示屏,时时显示执行机构的输入信号值,开度值,运行状态,各种故障状态。
D.对执行器正反运行模式的修改、控制信号的切换、零位满位的设定、死区及制动效果的调整只需经过简单的参数设定便可以完成。

引进系列分类
按输出方式分成三种?:?
角行程电动执行器?:?输出力矩,90?度转角。
直行程电动执行器?:?输出推力、拉力,直线位移。
多转式电动执行器?:?输出力矩,超过?360?度的多圈转动。

按安装方式分成二种?:?
直联式?:?通过执行机构输出部位的法兰与阀门等直接连接,这样执行机构可直接安装在管道上。
底座式?:?电动执行机构安装在一个基础台座上?,并通过输出臂及杠杆与阀门连接。(仅限角行程)

按调节方式分成三种?:?
比例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接收计算机、调节器等单元送来的4-20mA或1-5V的模拟量信号,执行机构的输出轴转角(或位移)与此信号成比例关系,并自动地完成调节任务。
远控型:?也称为积分型,电动执行机构接收脉冲信号?,继电信号,可将执行机构的输出轴控制在任意位置。
开关型:?也称二位式?,它接收开关信号,但执行机构的输出轴只能控制在开和关两个极限位置。

(比例调节型电动执行机构在结构及安装方式上又分成两种型式:
a.整体式比例调节型:执行器与位置定位器GAMX-D组成一个整体,整机现场安装使用。

b.分立式比例调节型:执行机构也是由执行器及位置定位器构成,但执行器与位置定位器GAMX分开安装,执行器部分在现场安装,位置定位器则在室内或其它地方安装。实际上就是一个远控型配上一个单独安装的位置定位器GAMX。)

?

主要技术性能
下述技术性能主要指比例调节型?,对于远方控制型及开关型下列1、2、3、4、5、6项不涉及。
1. 输 入 信号: 4--20mA DC
2. 输入通道电阻: 250?欧姆

3. 输入通道个数: 1个
4. 基本误差: 1%, 2.5%
5. 回  差:
1.5%
6. 死  区: 0.5%--3%连续可调?(可根据系统要求调整
)
7. 阻尼特性: 无摆动

8. 电源电压: 三相380V~50Hz?或 单相220V~50Hz?任选
9. 工作环境: 温度:?整体式-10——+55?摄氏度,分立式-25——+70?摄氏度
        湿度: ≤85%,周围空气不含有腐蚀性质
10.防护等级: 符合IEC145 IP65 (即防水防尘,分立式?GAMX为室内安装的除外),总线型、智能型IP67。
11.断信号保护:根据需要供货时可选择全开、全关、保留原位,一般出厂时设为保留原位方式。

?

选型样本详见公司网站

楼主:
选 型 样 本

详见公司网站

http://www.bellau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