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按钮在PLC程序中的问题

楼主(2013-04-13):
各位大师,我是刚入门的一位新手,现在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加值,减值按钮,(是按钮菜单中的加减值按钮}它们的储存器地址都是D200,那D200是变频器的频率地址,在这基础上怎么写PLC的程序可以实现加减频率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设置变频器参数,PLC发出“正转启动”、“输出频率”命令;然后才能控制变频器调速!假设50.00hz,就是把K5000写入D200,再送到变频器的通讯地址中。

网友B:
你这样做加减按钮的话不是很好的哦,你可以按楼上所说的那样直接输入一个值,要不你就只能用频率的方式去触发PLC与变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加减按钮的话不是很好的哦,你可以按楼上所说的那...

我是按二楼的方法做的,可以实现要的功能,但老板要坚持要用原来做好的画面,现在怎么用原来画面的加减值按钮来实现?它的存储器读写地址直接是频率的寄存器地址啊,怎么写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这样做加减按钮的话不是很...

重新设置一个D100,数据为0-50,然后用D100乘以比例放置到D200.加减按钮对D100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