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故障问题

楼主(2013-04-13):
各位朋友你们好!

        就是我想问下,电磁阀的阀门老师坏,换气的时候噪声很大,而且老时漏气,是什么原因呢?

       4v210-06的电磁阀是配什么型号规格的气缸,噪声大是不是和气缸有关系呢?

                                                                                朋友们知道的回复! 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压力太大了,电磁阀上有一个压力参数的,你看看

网友B:
想必楼主应该是用的佳儿灵的电磁阀吧,看着型号是,这种电磁阀是安装在汽缸上面,和汽缸密封用,噪音大一是可能是压力大,二是电磁阀快损坏了,里面有杂质了,密封圈有瑕疵了,清洗电磁阀有专门的油。建议楼主在电磁阀前加雾化油,加个油过滤器,这样电磁阀寿命长些。

再者电磁阀漏气:你是阀处于开光过程中漏气还是不动的时候漏气,阀开光过程中漏气属于正常现象,如果不开阀的时候,电磁阀漏气,时间长了一般都漏点小气,如果大了阀可能是关不严了,造成一直充气漏气。也可能是汽缸串气造成,要多方面分析问题,你可以试试。只要能开光灵活到位楼主不必担心,做好巡检即可。如果是重要的阀门建议楼主以后技改下。

网友C:
原则上电磁阀前方的仪表风都要配备油雾润滑器的,这样进入电磁阀的仪表风中含有不带水和杂质的微小润滑油油雾的仪表风,岂会潜移默化的保护电磁阀内部的活塞杆上的各种密封圈,同时也是润滑活塞杆减少其与电磁阀器壁的摩擦力。但是实际使用中对于润滑器内润滑油的加油维护很不到位,常常是又杯干枯也没有人来打理,所以其活塞杆和密封圈老化、磨损就特别严重如果此时仪表风过滤器也维护不到位,其仪表风中含有杂质和水分就会对电磁阀内部的影响更加严重,多重作用导致电磁阀漏风、噪音等原因。

此外如果电磁阀关闭的噪音异常大,主要原因就是内部的活塞密封圈已经失去密封作用导致一侧气缸内的仪表风大量漏入同大气的一侧汽缸,此外消音冒是否完好也是一个减小噪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