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电缆断点查找

楼主(2013-04-13):
大型热塑模具内部布置的加热电缆(密封固化),电缆布置于模具表面以下2CM的位置,布置间距2.5cm,每发热区电缆长度100米,线径1mm,。

使用时间长后发热线烧断,由于模具结构限制不可能整个刨出发热电缆进行维修,只有从模具表面准确找出断点进行维修。现寻求各位是否有比较可靠的办法和工具来找出断点呢?

谢谢!

网友A:
印象中大学教中中有计算输送电断点距计算,你可百度下,不知是工厂供电还电路了

网友B:
用热成像仪。。。。发热的地方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B:
以前他们修冷柜。。。铜管漏了。。。因为埋在里面,不知道泄露点。我教给他们找一个医生用的听诊器,用来检查漏点,很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