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路计算

楼主(2013-04-13):
请问:10KV1000KVA变压器高压侧电流57.7A,线路距离约2公里,架空线路(铝)需要多少平方?请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口诀是: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这几句口诀反映的是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例如,对于环境温度不大于25℃时的铝芯绝缘线的载流量为:截面为6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6*5=30安;截面为95平方毫米时,载流量为95*2.5=237.5安。

反过来算应该可以吧!!!

网友B:
查手册:1)满足发热条件 2)满足电压损失条件 3)满足机械强度条件 4)满足保护条件

       5)满足合理经济条件。 10KV最小允许截面:居民区35平方,非居民区25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