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的系统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2013-04-13):
 请问各位高手,上面这个程序我在FPWIN GR中仿真的时候,当我点击X10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运算错误呢?

是不是要设置系统寄存器啊?应该怎么设置啊???我是新手,请各位高手指教!我用的是FPX。

网友A:
有那一种PLC软件可以做脉冲输出仿真的。你把最后那一条指令册掉就可以了。

楼主:
原来脉冲指令不能仿真的!我还以为可以呢,那还真的要买一个plc啦!

谢谢指教!!

网友:
可以直接调用指令    向导----位置控制辅助功能----CPU指令输入  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导----位置控制辅助功能-...

那个不只是输入注释的吗?没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