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怎样做设备运行时间累计??

楼主(2013-04-13):
怎样用调度和VB脚本做设备运行时开始计时,设备停车时停止计时,每次的运行时间按天累计在一起??

网友A:
有专门的时间调用变量,引用即可,不必用VB编写,

网友B(2013-05-19):
时间调用变量在什么地方找出来

网友C(2013-12-22):
事件触发定时器计时,做累计

网友D(2014-04-01):
用事件调度,以运行信号触发,停止信号结束触发,记录一个段的运行时间,新建一个ACCESS数据库,将每段运行时间存到数据库中,然后清零本段时间。在用VB语句将一天的运行时间累加,以报表方式查询显示。

网友E(2015-08-14):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时间调用变量,引用即可,不必用VB编写,

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