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3-04-13):
我在关于罐装饮料生产线的毕业设计,算出来电机的额定转矩是64nm,怎么找到合适的电机型号?在网上找不到具体型号!求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扭矩也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4级2.2电机  扭矩是14.6左右   6级2.2电机 扭矩是21.9    楼主只给了64牛/米  。。。。。。。64只牛只能拉动1米

网友B:
你就造这公式计算T=9950P/N  就可以了,不过就看你怎么选择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Y2系列的电机了

网友A:
晕 是T=9550P/N    不是9950

网友C:
YB2-20的试试。看行不行,最好问问搞过电气的,你发到电气论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扭矩也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4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扭矩也是不一样的  比方说4级...

 我是按书上的公式T=9.55Fg*Vg/(Nd*η)计算出来的,假设皮带带动的负载为500N,线速为0.02m/s,电机转速为1480转/分。效率为0.8,皮带的摩擦系数为0.8,按这些数据算出来就是64m/N,我就是要选一个能带动以上要求皮带的伺服电机,你看我错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造这公式计算T=9950P/N  就可以了,不过就...

 可是我现在只能算出来扭矩,没考虑功率的问题!我们老师说先找到扭矩够大的电机,然后根据电机的电流来选择变频器!可是我找不到符合要求电机的具体型号!我是按书上的公式T=9.55Fg*Vg/(Nd*η)计算出来的,假设皮带带动的负载为500N,线速为0.02m/s,电机转速为1480转/分。效率为0.8,皮带的摩擦系数为0.8,按这些数据算出来就是64m/N,我就是要选一个能带动以上要求皮带的伺服电机,请您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