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正反转定位

楼主(2013-04-13):
怎么只能正转不能反转呀

网友A:
程序你写错了,速度不能是负数,脉冲目标值可正可负,要想反转,只要将脉冲目标值变成负数就可以了,DDRVI       速度值      脉冲目标值     脉冲    方向。

网友B:
请问下,正反转速度过快,到达正反转条件开关时,会有急停现象,这个怎么解决啊,能怎样设置一个减速条件呢?初学者请大家多多讲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