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存储卡问题

楼主(2013-04-13):
 西门子PLC, Cpu是315型,更换存储卡,能否用编程软件的 文件-——S7存储卡——打开,把旧的存储卡内容直接复制过来,换上新卡后再直接粘贴上去?

网友A:
 完全可以 PG 在线时将卡内程序文件复制保存后再在线复制保存到新卡内工作

网友B:
直接换上新卡,再下载一下程序。

网友C:
不是粘贴的,是把新卡插上去,再把程序下载一次

网友D:
首先完全读取,然后完全下载即可

网友D:
对于PLC程序,好像没有什么复制和粘贴的说法,复制和粘贴只是针对编程时软件语句的操作

网友E:
如果你没有源程序,建议上传程序,更换新卡后,下载上传的程序即可

网友F:
先上传原先卡里面的程序。然后断电,拔出旧卡插入新卡。再把之前上传的程序下载进去即可。如有疑问。或者程序有密码请联系我。王工;15000417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