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连接问题

楼主(2013-04-13):
 S7_300用编程电缆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载或下载程序时,在设置PC/PG接口时,应该选择哪一个接口分配参数?

  其他的接口参数分别是在做什么连接时选择?

网友A:
应该选择哪一个接口分配参数?

     这要看你 PG 所使用的通讯方式来决定的,如你用 USB MPI/DP 适配器的话就可选  ADAPTER AUTO ,如你是用网线来连接的就要选 IP/TCP 以态网通讯方式-------

网友B:
安装上USB驱动,看你选择的是哪个借口,COM1或COM2,一般设置好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点击通讯一般都能通讯上,。

网友C:
目前一般编程电缆都是USB,你选择USB即可(不过我一直用的串口,我的数据线已经16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