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300连接电缆问题

楼主(2013-04-13):
 S7_300用编程电缆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载或下载程序时,在设置PC/PG接口时,应该选择哪一个接口分配参数?

  其他的接口参数分别是在做什么连接时选择?

网友A:
MPI电缆上传下载时

网友B:
正如楼上接图所示,选择MPI!或者上面一个。

设定好,波特率,地址,

网友C:
设置好参数,如果这个通讯口不行换另一个。

网友D:
要么是pc Adapter(MPI),要么是pc Adapter(au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