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CPU问题

楼主(2013-04-13):
S7300的PLC在更换存储卡后是否一定要复位存储器? 在编程软件中如何复位存储器?

网友A:
  这要看你 PLC 是什么型号, 卡是什么型号, 最好是复位存储器,要不 CPU 内 RAM 和 卡内程序有冲突不一样的运行,用 PG 在线清除 RESET PLC 也行

网友B:
不需要的,只要程序一样,硬件配置相同。

网友C:
硬件不变,只是更换,只要型号一样就行。

网友D:
只要是在该PLC编程好程序的卡,随意换都行!

如果是新卡则不在此限,多大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