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循环问题

楼主(2013-04-13):
在PLC中用串口和设备通信,串口发送时每次只能取得一个变量值,现在有多个变量,要一直查询更新,这个循环发送接收怎么做?

网友A:
可以定时周期查询,也可以考虑如果需要查询哪个,就优先查询需要的变量

网友B:
那肯定是一个一个的发,发完了再从第一个来再发,这样一直循环。

网友C:
加入到DB模块里面,做好通讯模块,写明通讯的地址和点数即可通讯发送,但必须分开模拟量和数字量的。有4字节和2字节的。

楼主:
下个数据常和前一个变量的数据前后跳变,接收缓冲区该怎么处理?

网友D:
做一个计数循环,例如有5个变量需要查询,100ms通讯一次,使用一个计数器,查询一次计数器增加1,计数器当前值=0时,查询变量1,计数器当前值=1时,查询变量2,依次类推,当检测到计数器当前值>4时,将计数器清零,如此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是什么和什么通信

接受完再立即发送,如此循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什么和什么通信接受完再立即发送,如此循环

 首先把通讯的变量 整合到一个数据帧(打包)里面, 然后循环读取,即可;

楼主:
数据不能打包,每次只能查询到一个,

PLC是松下FP C60T
外部设备是单片机核心的机器人控制板
PLC是主,单片机是从

PLC和外部设备串口通讯
1.plc运行后要一直查询外部设备的N个状态值,实时返回给PLC,每做一个串行通讯,只能获得一个状态值;
2.在运行中,如果按了操作面板上的按钮(如暂停、停止、复位按钮),PLC发一次串行代码数据让外部设备暂停、停止、复位等操作(也是通过串口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