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老报警

楼主(2013-04-13):
最近公司有两台线材拉丝机退火装置控制器590老报脉冲丢失,只要一台报警,另台也跟着报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要把你的控制说的详细点,我一直在搞直流调速我们在联系

楼主:
590并不是控制的电机,而是用来控制线材连续退火,简单的说就输出一个直流电压通过铜轮加在线材两端,

网友B:
答案期待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用法。。。

网友C(2013-08-08):
这种情况主要看你没报脉冲丢失的时候,退火电流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那么果断把它屏蔽掉,有些时候是误报警,而且退火一般都是外加的低压大电流硅,有时候调速器控制板会误报警

网友D:
直接把报警信号(脉冲丢失脉冲丢失)屏蔽。

网友E:
没遇到过不知道怎么屏蔽

网友F(2013-09-17):
你可以检查可控硅的控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