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验电笔验电问题

楼主(2013-04-13):
         本人刚干电工不久,用万用表测3相电的任意两项为500v,但验电笔就只有两项有电,设备用电情况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以前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发现房顶上有一相电电线破损接地了,处理过就好了。和你的问题很相似,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原因。

网友B:
看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C:
在论坛上多次看到类似问题了,原因应如1楼所说;

另外,500v是笔误、测量误差、还是确实是这电压等级?

网友D:
500V???不应该有这么高吧

网友E:
500V???不应该有这么高吧  还是笔误,国内一般标准工业用电 380-420 呀 !

  建议检查你验电笔测量没电压的相线是不是断线或是接地 !

网友F:
相线断线或者接地了,如何你的电压500V建议检查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上多次看到类似问题了,原因应如1楼所说;另外,5...

 变压器出来是500v,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上多次看到类似问题了,原因应如1楼所说;另外,5...

 恩 这是一套德国的设备电机全是500v的

网友G:
    如果三相电的线电压是500V,1楼解释的对:即有一相线电压接地,造成另两相线电压对地电压为500V,用验电笔测有电。而接地相对地为0V,用验电笔测不亮。

    由于原三相电的零线可能事先未接地,故有一相因破皮接地,不会造成该相对地短路,三相间电压仍为500V,使电机仍能正常运转。

网友H:
1楼是对的,已经中性点漂移了。待你停电后把没有电的那相分供电段用摇表就可以查出接的段。。。

网友I:
大家好像忘记了:欧洲500V电压等级的是变压器是三角形接法,也就是输出为三相浮地!那么一相接地的话,后果大家知道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