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S2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13-04-13):
各位高手:本人有一台EC2的PLC,COM1口和触摸屏通讯,COM2口仪表通讯;本人有PLC程序,但无触摸屏各元件的地址,我想通过计算机程序监控,弄清触摸屏中各元件地址,为此,我把程序写入ES2 PLC,COM1、COM2口仍与屏和仪表通讯,COM3口通过485转232口与计算机相连,但是连不上,我在程序中利用向导设置了COM3口通讯格式,但通讯侦测还是测不到,请高人指教,是何原因?

网友A:
触摸屏是哪家的?使用软件上载即可!台达PLC的COM2是RS485的,站号是D1121;COM3只能作从站,站号是D1255?通讯参数设置必须一样,可以通过“PLC状态信息”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