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 EP24 FN故障电路图

楼主(2013-04-13):
三菱E540 3.7KW 变频器 EP24 FN故障 检修图纸

楼主:
不太清楚 怎么上传PDF文件

楼主:
上电后 由CPU92脚来的信号使光耦QI8导通 三极管导通 经LM317一路恒流输出 另一路电阻分压 加到TL431的参考极 光耦QI16导通 信号输出到CPU 5脚

光耦QI16接收CPU信号 场效应管导通 风扇运转  光耦QI15检查风扇脉冲信号 输出到CPU

报警24V短路故障

 1;先测量PC端子 有没有24V电电压 若没有则短接QI8 3.4脚 若PC端子还没有电压 则检查 三极管跟LM317

2;测量PC端子有24V电压 则短接光耦QI6的3.4脚  检查TL431 跟电阻

报风扇故障

1;检查风扇是否运转 风扇是否有电压  若无电压 则短接QI6的3.4脚 或者短接场效应管的D.S极

2;若风扇运转正常 则检查三线风扇有没有电压输出 或者短接QI15 的3.4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