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门一个干扰问题。

楼主(2013-04-13):
我厂退火炉控制系统,采用的是一台西门子226的CPU,和一台工控机(CPU和工控机单独在一个柜子里)还有55KW的变频器3台,7.5千瓦的变频器2台。其中55KW的变频器都装有EMC滤波器。PLC控制的两个自动换向伐,定时2分钟换向一次。经常出现不到时间就自动换向。plc的CPU电源有隔离变压器,是交流220V输入,同时乜接地。PLC的程序无法监控,都有POU密码保护。请教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是干扰引起的吗?由于是新人,积分不够。所以没有悬赏分,敬请谅解!谢谢。

网友A:
换向的前提条件只有时间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引起换向?你看不到程序,这比较不好说哦。。。

网友B:
经常出现不到时间就自动换向,说明能实现自动换向,只是不按照2分钟的间隔。所以与干扰关系不大。还是仔细问供应商或者自己研究图纸、工艺,是不是还有其他触发换向的条件?

网友C:
看你的工艺流程,说明能实现自动换向,2分钟的间隔不到就切换了,可能是程序有问题,可惜S7200加密了。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所以与干扰关系不大。工艺上是不是还有其他触发换向的条件?新设备开始运行的时候啊会否正常?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D:
这个你首先查看PLC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外部逻辑正常的话,就是那些所谓的编程人员干的好事:想找你要维修费用了

网友E:
干扰能够干扰到经常性的自动换向这个级别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对于工控现场几率是非常小的。

自动换向除了定时意外,一定还有其他的回路,比如压力、温度、液位等参数的限制或者保护连锁功能的设定。

因此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建议楼主好好地梳理一下控制程序的步骤。

网友F:
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把程序密码破了,监控一下程序就可以了,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有兴趣交流加   qq371513195

网友G:
哥们<此处内容被屏蔽>你的程序,个人怀疑你的程序中时间继电器重复了,也可能是压力温度等有关系,监控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H:
    换向的前提条件只有时间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引起换向?你看不到程序,这比较不好说哦。

建议找厂家要回程序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输出提前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换向的前提条件只有时间么?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可以引起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把程序密码破了,监控一下程序就可以...

网友K:
应该还有其它联锁条件,可以向厂家要一下密码,在线监控程序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L:
不到两分钟就换向?那有没有规律呢?还有就是换向的触发条件如果只有时间和干扰就没有关系了。先看看输入正不正常吧!

网友M:
买到西门子假货了,赶快换国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首先查看PLC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外部逻辑正...

真被你说对了,就是模块上的输出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能够干扰到经常性的自动换向这个级别是一个奇迹,不过...

没有其他的,就是WINCC上面有个自动、手动切换按钮和自动手动时间设定。换成自动的时候模块上的两个输出点就不是按时间切换的。不过现在又好了。我估计这就是干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首先查看PLC的输入输出是否正常,如果外部逻辑正...

被你说对了,找人家厂家,说要1W才过来,还要先打一半的钱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扰能够干扰到经常性的自动换向这个级别是一个奇迹,不过...

我估计是那一台55KW的变频器干扰的,变频器是施耐德的,虽然加了滤波器,但是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