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S7200和s7300怎样通信

楼主(2013-04-14):
S7200和s7300怎样通信?

现场有S7200和S7300的plc,数据需要交换,怎样建立通信,通信波特率怎样设定,模拟量怎样读取、交换数据

楼主:
如何实现S7200S7300之间的MPI通讯?

回答:S7200S7300之间采用MPI通讯方式时, S7200 PLC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讯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而S7300中需要在OB1(或是定时中断组织块OB35)当中调用系统功能X_GETSFC67)和X_PUT(SFC68),实现S7300 S7200之间的通讯,调用SFC67SFC68VAR_ADDR参数填写S7200的数据地址区,这里需填写P#DB1.××× BYTE n 对应的就是S7200 V存储区当中VB××到VB(××+n的数据区。

首先根据S7300的硬件配置,在STEP7当中组态S7300站并且下载,注意S7200S7300出厂默认的MPI地址都是2,所以必须先修改其中一个PLC的站地址,例子程序当中将S7300 MPI地址设定为2S7200地址设定3,另外要分别将S7300S7200的通讯速率设定一致,可设为9.6K19.2K187.5K三种波特率,例子程序当中选用了19.2K的速率。

分别在STEP7 MicroWin32 STEP7当中监视S7200S7300 PLC当中的数据

通过CP5611STEP7 MicroWin32 Set PG/PCInterface可以读取S7200S7300的站地址

站地址0代表的时进行编程的PG,即当前连接PLCPC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楼主:
河南森捷电气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