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8020A示波器请教

楼主(2013-04-14):
    有一台8020示波器一直使用正常,在一次用高速吹风机清理灰尘后出现开机一瞬间屏幕有亮迹0.几秒后消失。再开机还是同样的现象,目测各接插件 线路完好。请问各位老师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问题应该出在哪个部位?谢谢

楼主:
请老师们给看看这个示波器究竟是操作问题还是示波器坏了。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发错版块了?

网友A:
没发错,原来我们也是用吹风机吹,不过有时候也是屏幕不显示或者蓝屏,结果都是接触不良或松动造成,看你应该是哪个东西吹掉了吧。你再找找。最好有另一台的话做个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错,原来我们也是用吹风机吹,不过有时候也是屏幕不显...

      谢谢您        我再仔细检查一遍看看

楼主:
         救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在本论坛是没指望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