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编程电缆驱动问题

楼主(2013-04-14):
编程软件连接PLC时,编程电缆的驱动用驱动精灵安装的可以用吗?

网友A:
建议使用原厂驱动。

网友B:
  我感觉没什么,一样可以用,我就是用驱动精灵安装的,没不良反应

网友C:
编程电缆有的需要驱动,有的不需要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