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连接设置问题

楼主(2013-04-14):
   S7_300用编程电缆和笔记本电脑连接上载或下载程序时,在设置PC/PG接口时接口分配参数是pc Adapter(MPI),要么是pc Adapter(auto)   可我的设置里没有这两项。我应该选哪个分配参数?

网友A:
可以添加啊

网友B:
添加驱动,加了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没有可以手动添加上。

网友D:
自己安装个驱动就可以了 啊,我以前的电脑也是这样的。系统不能使home版本的